求助,在高原使用的变频器是否需选用容量大一号的?

楼主(2003-04-10):
海拔2800米,75kW的风机,准备使用LG的变频器。看到LG的资料上写了海拔需在1000米以下,也听别人说在高海拔处变频器需选用大一号的。请问海拔高度对变频器的功率有什么影响?该选用多大的变频器?(是否因为高原空气稀薄,影响变频器散热,或者是因为绝缘性能降低?)

网友A:
可否用ABB的ACS601-0120-3 或施耐德的现货供应价格优惠 0591-3753705(TEL)3753709(FAX) 小李

网友B:
应不必要!!

网友C:
有必要。高于一千米,不止变频器,其它的柜内元件都应有所考虑。10A/1000m,或看变频器资料。

网友D:
哎呀,降容使用就可以了,三菱电机说高于一千米,每千米降6%,不要用韩国的,质量老次的,还不如用国产的了!还有点爱国精神!

网友E:
很有必要!!

网友F:
加大风机,提高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G:
肯定需要降容使用

网友H:
楼上的,为什么?

网友A:
海拔过高对元器件有何影响,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