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烂PID害死我了

楼主(2003-04-10):
我卖过一阵子组态王,当时我知道组态王有PID调节功能,所以给客户推荐。我当时不是很了解组态王的这个功能,所以把这个功能说得很好,很强大。但是最后我的客户把我骂了,说我是骗子,组态王的PID根本不行,原来他们是想用开物2000的,因为那个软件界面做得很漂亮,很容易上手,但最终被我说服用组态王了。人家多花了钱,还没有完成想要的功能,界面还做得不好看,最后的PID控制还是用的我的PLC(ANCO OPEN_PLC)中的PID功能块做好的。换了谁都会骂我的,呜呜呜,害死我了。

网友A:
希望您能了解MCGS 010-62979682 本来用组态软件实现PID就不是很好,用硬件会更可靠.

网友B:
PID调节是组态软件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如国外的FIX,不是很好的原因是由于很多组态软件最初的设计只是用于数据采集,一上控制就打补丁,所以控制不行,DOS下的很多软件控制功能都很强,WIN下现在也有很多软件,包括国内的一些软件,软件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其他因素都可排除。

网友C:
我同意萨答姆的观点。

网友D:
软件PID的另一个问题是实时性不易保证;所以现在才有所谓实时内核。

网友B:
"软件PID"什么概念,PID本身就是一个算法,计算机控制当然是软件了,至于实时性WINNT的内核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A:
经济南大学自动化系测试,MCGS的软PID调节是国产软件中实现最好的!! 欢迎索取MCGS光盘作测试!!!

网友E:
济南大学自动化系? 什么烂学校,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不要乱说了最好了,论坛多一些实际的交流,少一些乱说的攻击性语言,济南大学好象没有发表过这类语言吧!并且他也不烂。

网友A:
在论坛里说的是事实,所有的攻击性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不知道楼上两层的朋友是什么来头? 您是哪个学校的?

网友F:
“@@”这种无聊之人,说话太没分寸。“萨达姆”说话注意点影响,信口雌黄!!!

网友D:
我最讨厌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只有莱鸟才会计较热工里的压力跟压强的概念。

网友G:
如果用的是PLC而不是软PLC,那么PID本来就应该放在PLC中实现,应为PLC中一般是用Firmware来实现PID,可靠且性能佳。组态软件中的PID都是花花功能,在重要场合不宜采用的

网友H:
组态王的KINGACT的PID功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I:
组态软件中的PID都是花花功能,在重要场合不宜采用的 说的太对了!

网友J(2019-09-08):
组态王的PID真的不行,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它启动就自动运行还可以,一旦切到手动再打回自动就开始有偏差了,偏差固定不能消除。

结论:可以说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