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的距离问题?急!

楼主(2003-04-10):
请教:离控制中心最远的距离是2500米,我每个变电所内用西门子的S7 300实现本地的分布式控制,然后我想用光纤连到2500米以外的光纤,而且要支持FMS,请问可能吗?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怎么连呢?

网友A:
不要用光纤了,那么贵用无线数传电台,安装简单,运行可靠。 美国MDS公司专门从事无线数据传输领域的产品研发和生产,是这一行业最大生产厂商,占有美国70%同类产品市场,MDS许多型号电台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准。 SCADA系列点对多点电台是遥控遥测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顶级产品。它的设计采用了DSP芯片,有信道编码、前向纠错功能。它采用了CPFSK数字调制、相干解调、Viterbi译码、均衡软判决等技术,软件处理增益达7dB。生产工艺用表面贴片焊接,单板结构。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传输指标远远超过普通模拟数传电台(调频电台加Modem方式)。电台在各种地形环境远距离(50公里以上)传输,可以半双工或单工方式工作,实现数据话兼容通信,提供标准透明EIA-232数据接口。 SCADA系列电台的主要性能技术指标如下: 1、 工作频段:130~174MHz(1710型)/ 220~240MHz(2710型)/330~512MHz(4710型)/800~960MHz (9710型)/2.4~2.4835GHz(24810型)。 2、 系统结构:支持点对点或点对多点传输,一级或多级中继组网。 3、 工作方式:支持单工,半双工,全双工等方式,话音和数据兼容,提供对讲通话。 4、 传输距离:50公里以上(开阔无阻挡)。 5、 传输速率:19200bps。 6、 物理接口:标准EIA-232,通信速率可从300到38400bps可调,完全透明传输, 无需RTS、CTS等流控信号,无需专用的通信软件。 7、 调制方式:CPFSK。 8、 信道间隔:12.5KHz/25KHz。 9、 发射功率:100mW~5W连续可调/25W选配。 10、误码灵敏度:-111dBm以上(误码率BER≤10E-6)。 11、收发转换时间:3ms。 12、休眠电流:小于18mA。 13、频率稳定度:±1.5ppm。 14、状态和错误指示:LED状态指示,包括电源,载波,发射数据,接收数据和各种故障报警。 15、短路保护:有。 16、工作温度:-30℃~+60℃,工作时:-40℃~+70℃。 17、相对湿度:95%,40℃,无冷凝。 18、供电方式:电台工作时电压为10.5~16VDC,发射电流为1.5A,接收电流为125mA。 19、尺寸:5.08*14.29*18.4CM。 20、重量:约1公斤。 21、提供电台参数设置软件和网管软件。 美国MDS公司2002年度北亚区唯一杰出代理商: 深圳市华夏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苍松大厦南座3A1 电话:0755-8384 9417 传真:0755-8384 9434 联系人:刘继兵 URL:www.sinosun-sz.com

网友A:
不用,告诉我,你的电话,我可以把价格发给你.

网友B:
其实我公司有全数字(DSP技术)的国产高速无线数传电台,价廉物美。请给我来电话联系!

网友C:
无线数传专家---北京华讯电子,MDS中国代理---优惠价      栗志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销售经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移动:(0)13911270532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