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200h-plc通讯线接法

楼主(2003-04-10):
我有omron c200h-plc通讯线和插头,但不知到怎样接上和使用,还有它用什么软件进行梯形图编辑。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知道,如需要告诉我你的信箱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谢谢你,我的信箱是:liuweihua186@msn.com

网友B: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啊?没劲---- C200H的CPU上没有RS232接口,必须通过LINK模块,LINK201就可以,你需要一个至少三芯的电缆,LINK201上是32针的插头,电脑上是9针的插头---- 软件可以用SSS或者CPT或者CXP----

网友C:
樓上三位是否知道三菱A系列PLC的通訊電纜如何做?

网友B:
用SC-09即可。

网友C:
Sun561:你好!我是想自己如何制作一SC-09電纜。

网友B:
to www.chinakong.net/artical/plc/198.htm有你要的SC09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