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台变频器同步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3-04-10):
我的控制中有6台永磁同步电机,每台电机有一台变频器拖动,这6台电机的参数相同,现要求角速度相同运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请问: 1。若用相同的模拟信号控制转速(外给定),每个变频器加微调,能达多大的精度? 2。若用触摸屏+PLC+变频器+接近开关信号反馈,能达多大精度?(编码器较贵,不采用) 3。若有其他方案也可提供。 谢谢!

网友A:
在机械运转正常时,6台变频器的电流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在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用外加相同的模拟信号控制转速,并通过每个变频器加微调,适当控制电流,但这种方法精度不高。其实脉冲编码器并不贵,精度也很高,一般的控制都能满足,应该是经济实惠的控制方式。说的不对请赐教!cxj3671352@sina.com

网友B:
小徒弟说得不错,编码器并不贵,好一点的日本货也就七八百块钱一个。根据我的经验,用编码器+普通变频器(带闭环PID功能的,如华为TD2000系列),能够达到的精度《1转/1000rpm;--如果你的速度变化不是很频繁的话。

网友C:
可用东芝VFA7系列变频器,该变频器有转矩控制功能,可将其中一台变频器用于转速控制,并输出模拟量转矩信号,该转矩信号用于控制其他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使每台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均衡,而转速则由转速控制的变频器控制,其他变频器的转速自动跟随,适用于六台电机的刚性连接,可以保证转速完全一致。 由于采用的是同步电机,要求每台变频器的频率必须完全一致,不能有一点差异,否则累计误差会使其中一台变频器过载调闸,如果是异步机则不存在问题。 或者用一台大变频器同时带六台小变频器,可以保证控制频率完全一致。 联系电话;010-82005230,82005241,82002743 联系人:吴先生

网友D: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价格很低,除了变频器外,整个价格在五六千左右,我的e-mial:hjl-hjl·sohu。com

网友E:
做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