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技术能否应用于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3-04-10):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技术是世界上多个自动化公司、软硬件供应商和微软合作开发的一套标准工业接口,利用它可以实现不同设备之间数据的交换。而在现有的工业以太网标准中,各大公司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同的标准其应用层协议也不相同,它们之间也无法进行通信(比如Modbus/TCP与Ethernet/IP之间就不能互通)。能不能用OPC标准来规范应用层协议,从而实现不同厂家的设备通过以太网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

网友A(2002-09-28):
应该可以。

网友B:
兄弟以前是专门做通讯的(包括网络、串、并口),只需要在编写的opc server 添加相应的通讯模块(专门用于数据采集)和相应的协议(视不同厂家而定)就可以实现。

网友C(2003-03-06):
头上的,如果有时间,可否给我指点一下,我可是要学习OPC SERVER,就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非常感谢了!!!

楼主:
我公司现在有一款在我设备中嵌入了OPC技术,只要在你的通信软件中有OPC接口就可以和下面的PLC通信了,无须使用PLC专用驱动,也无须理会下面的PLC是什么品牌。 我的联系电话是:0571-88883461-107 13655812849 下面是产品介绍: Digi One IA设备服务器家族是用来满足特定的工业自动化市场的需求而设计。Digi One IA家族可为产业自动化环境和应用程序(如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CNC/DNC设备、进程和质量控制设备、条形码阅读器/扫描仪、操作显示、称重和衡量站、打印机、图象系统和其他类型的制造设备等)中常见的串口设备提供简单、可靠和高性价比的网络连接。 Digi One IA RealPort 提供市场领先的特性,包括: ·已申请专利的 Digi RealPort 技术,用于 COM 或 TTY 端口控制和管理,这是业界最稳健、可靠和多功能的 COM 端口转向器 ·可选择交换端口的 EIA-232/422/485,用于简单地连接任何类型的串行设备 ·支持 Powered Ethernet (802.3af),避免了在应用于带有 Powered Ethernet 交换机的环境时需要外接电源 ·DIN 机架安装 ·扩展的 9 到 30 伏直流输入电压范围,并提供螺旋终端连接 ·通过 Web 界面 (HTTP) 简单地进行配置 ·完整的串行和 Modbus MIB,可通过 SNMP 轻松地进行管理 ·监控和诊断实用程序,用于简单有效的设备监控和故障排除 Digi International公司在串行连接解决方案领域已经成为了业内领导者,自1985年 以来就以提供最高级别的性能、灵活性和质量而著称,在全球范围提供了超过2000万 端口。今天,Digi正通过提供简单、更可靠和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来扩展其连接产品 的领域,并通过网络,实现对所有串行设备的连接。 特性 ·使几乎所有的串行设备具有以太网的功能 ·已申请专利的Digi RealPort技术提供本地串行端口功能 ·Modbus/TCP ·工业DIN 轨道安装 ·可选EIA-232/ 422/485交换机 ·简单的安装和配置 ·支持 802.3af 供电以太网 ·用于Socket连接的低潜伏 ·DB - 9和螺丝终端,以便串口连接 ·绝缘(从地表) 产品规格 特性 ·全面的调制解调器和硬件的流控制 ·波特率高达 230 Kbps ·串行信号、电源、以太网和诊断的LED状态显示 ·DB-9 和螺丝终端块串行端口 ·螺丝终端块电源插孔 ·故障启动以太网 ·35mm DIN 轨道安装 ·10/100 以太网支持 ·用于IP地址指定的 DHCP/RARP ·Modbus/TCP ·Telnet 和 反Telnet ·SNMP (读/写) ·Digi 端口授权 - 远程管理诊断工具 ·用于COM和TTY端口的RealPort ·HTTP,用于浏览器配置 ·快速可升级的固件 ·PPP 规范认证 Digi One IA RealPort ·FCC Part 15, A ·CE ·ICES-003, A ·EN55022, A ·6100-6-2 + EN55024 ·UL 1950 ·CSA 22.2 No 950 ·EN 60950 ·AS3548 ·UL Class 1 div 2 pending 尺寸 Digi One IA (所有型号) ·长度: 4.7 英寸 (12 厘米) ·深度: 4 英寸 (10.1 厘米) ·宽度: 0.9 英寸 (2.3 厘米) ·重量: 2.25 盎司 (64 克) 电源要求 ·9-30 VDC .3 Amps 最大 ·以太网最大的电源为 30-60 VDC .2 Amps 以上产品是不包括电源供应 操作系统 COM/TTY支持的Digi One IA RealPort 驱动程式 ·AIX ·HP-UX ·Linux ·Microsoft Windows XP ·Microsoft Windows 2000 ·Microsoft Windows NT ·SCO OpenServer ·SCO UnixWare ·Solaris (Intel) ·Solaris (SPARC)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 摄氏 0度 至 60度 (华氏 32度 至 140度) ·相对湿度: 5% 至 90% (非冷凝)

网友D(2003-04-08):
让设备联网更轻松,你说的设备我使用过了,还有一个在工业级交换机上也嵌入了这中技术(标准OPC)。在使用上可以多方选择真的不错。我现在的上位机使用了一种平台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数据采集、汇总。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专用于以太网的OPC DX 标准支持基于工业以太网的现场设备、网络设备和pc产品的无缝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