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view对串口的编程??

楼主(2003-04-10):
我现在需要利用labview对仪器进行控制。仪器与计算机的接口是采用RS232串口。仪器与计算机的联络采用一个仪器默认的指令"?R"&CHR$(13),联络成功后仪器会回送"OK"&CHR$(10)。请问:怎样才能让计算机和仪器的联络成功?急需!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2003-01-21):
可以利用LabVIEW中 Instrument I/O 函数库里的串口读写函数进行通信。需要注意的是通信双方的异步通信标准要一致,如波特率、握手协议、校验等等。

网友B(2003-03-24):
能够具体一点吗?piccolo大侠

网友C:
piccolo您好!请教学习LabVIEW需要具被什么程度的基础?需要掌握那些知识?应如何进行学习?在此先谢过!

网友D:
可通过Labview里的VISA函数对串口进行读写。当然也要注意piccolo大侠所说到的。 学习Labview只需有简单编程基础就可,如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