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编程电缆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4-10):
我在使用西门子s7-200系统时,使用PC\PPI电缆,CPU224和计算机突然无法正常通讯 既不能上传也不能下载,系统老是提示错误。把整个系统重装了也无济于事,参数设置 也是正确的。希望哪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拨动按钮设置在多少了?对的话就是PORT坏了!

楼主:
DIP设置是对的啊!我们设置的是01000,一直都没有动啊! 如果是线坏了怎么检测呢?还有那线多少M呢?

网友B:
电缆不容易坏,port容易坏,可以再找一个232/485转换器可以检测 我有旧电缆RMB120 13950393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