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ABB高手

楼主(2003-04-10):
有一ABB ACS600变频器,55KW.群拖120个电机,电机0。25KW 99组参数设置如下 9902 factory 9903 9904 SCALAR 9905 380V 9906 118A 9907 50HZ 9908 1360 9909 55KW 9910 NO 最近开始实验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机烧台率上升。今天大面积烧台。40个。 测输出电压三相平衡。均为420v左右。 请教各位高手什么原因造成烧台??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请指教!!

楼主:
谁能帮住我啊

网友A:
每台电机前应加热继电器。因为120台。如果有几台负载不平衡。就会引起烧机。

网友B:
国产的变频器才没多少时间,但现在各地都在生产,台湾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但他们高压的没有,这一点还是大陆的好。过不了多久国货精品就会出来的。不过对用户来讲,台湾货不是很好的选择,技术也是能用就行的那种,而且都很黑,搞不好你在维修时,他还要敲你一笔竹杠,台湾宁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的工厂算是给害掺。7个变频器不到6个月修了8次

楼主:
每台都加了过载和短路保护。是不是高次谐波方面的原因呢?下面我也加了电抗。ABB ACS600对电抗有什么要求吗?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C:
小电机的耐压等级足够吗?要能耐受峰值电压达到1300V。哪里产的电机呀

网友D:
笨啊,直接去问ABB啊

楼主:
就是ABB产的电机,工频下420V.

网友C:
参数设置是有一点问题 功率、电流等参数的值应当是电动机的和 而并非变频器电流、功率参数

楼主:
功率,电流设置大点是为了变频器的稳定运行。不能因为一两个电机影响整个系统。各位如何认为呢?

网友C:
建议你在其中的一台接测速计,用闭环来控制。由于所有的电动机的负荷分配一定有差异,会导致三相电流的不平衡。

网友C: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ABB是那国的公司,谢谢!!

楼主:
谢谢,我总感觉是高次谐波方面,电机是砸间短路

楼主:
ABB的变频器好象对电机绝缘强度要求很高

网友E:
ABB(阿西亚·布郎·勃法瑞) 瑞士 www.abb.com.cn ABB,世界知名的技术集团,总部设在瑞士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