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菱的编程软件上注释中文

楼主(2003-04-11):
各位大侠: 如何在三菱的编程软件(Sw3d5c-gppw-C 或GPP)的PLC程序上注释中文,我注释了中文以后,但是打印出来的却显示为日文. 谢谢!

网友A:
我也要学

网友B:
类似的事情我见过好多,应该是操作系统或计算机的原因 建议编程软件重新安装,再不行的话.有必要重装一遍WINDOWS操作系统

楼主:
我已经试过重装WINDOWS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或计算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czsz:删除系统日文字体文件!比如msgothic.ttf。马上行动吧。

网友D:
我昨天试了一个方法,你装一个传真软件,装上虚拟打印机,然后虚拟打印,变成传真格式保存,然后打印,比较清晰

网友E(2008-06-17):
我的没问题啊,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F:
字体问题,删掉日文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H:
用GPPW这个编程软件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问题啊,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我的也没有啊

网友J:
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在BAIDU内有如何修改操作系统来解决的方法!

网友K:
昇級至GPP-W 8.55版本以上可解決此問體

网友L:
 不是,在里面可以调置的.仔细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问题啊,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