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S7-200的填表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3-04-11):
我想填100个数据在表里,用ATT指令填表比如, ATT AC0,VW100, 是不是每填一次 VW100单元里面的TL 和 VW102单元里面的EC是自动更新的?是不是每次填表只需要重复以上的指令,其它的动作由PLC自动完成的? 在用XMT指令发送表里的数据的时候,PLC是不是根据EC里面的值自动产生中断的?也就是说只要用XMT VW100,0就可以了? 多谢指教!

网友A:
从网上下载《S7-200中文系统手册》,里面对这个问题有详细具体的说明,还有实例。

楼主:
手册里有我就不问了

网友B:
ATT(加入表)指令向表(TBL)中加入字值(DATA) 。 表内的第一个数值是表的最大长度(TL)。第二个数值是项目计数(EC),指定表内的项目数。新数据被加入表内最后一项之后。每次向表中加入新数据后,项目计数加1。表可以包含100项数据,并不包括指定最大项目数以及实际项目数的参数。

网友C(2010-06-11):
我想请教下,为什么我用填表指令时,当第一次向表内填入一个数时,其他位也同时填入这个数。

网友D:
表确定后,TL的值也就确定下来了,随着数据的变化TL是不变的,EC代表着当前的填表数,将随数据而变化

对于4楼的问题,你确定下用的是ATT填表指令还是FILL存储器填充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