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一个采集数据标定的问题!

楼主(2003-04-11):
我把传感器来的信号接入电荷放大器,并在电荷放大器上设置各个传感器的灵敏度,然和接入数据采集卡,进行数据采集。我想把采集到的电压信号变为机械量物理信号,比如变为加速度(g),电荷放大器的说明书有这样的公式,机械量=放大器输出电压/额定输出量程(mv/g)/传感器倍率,好像公式里面没有考虑传感器灵敏度阿,请问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望给以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A(2009-11-12):
想问楼上你采集出来的数据打算怎么处理达到什么目的 处理步骤是什么 你采集到得数据不进行数字滤波出去你不想要的频率段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