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9112卡不能多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2003-04-11):
在labview下,用它给的4通道采集例子9112-wam.vi,不行。某通道信号进来显示时;其他3通道也有不规则波形,较大。如何处理??

网友A(2003-02-17):
这个是由于通道浮空所致,将浮空通道接地或接信号即可.

楼主:
这个多通道例子能否改成循环动态显示,目前是按一下刷新一次。我没改成。侃主说一下。。。 单通道倒有个循环显示例子。

网友A:
可以在单通道的例子PCi-9112 double buffer ananlog input上改改.用AI cont scan Channel 替代AI cont read channel.

楼主:
这个例子是4通道,能否及如何改成6通道?10K采样速度下通道间切换时间大概是多少。。谢谢

楼主:
侃爷侃侃。

楼主:
繼續请教

网友B:
李版主说的没错,你可以在PCI-9112 Double Buffered Analog Input.vi的基础上作修改 1、将AI Cont Read Channel 2-byte替换为AI Cont Scan Channels 2-byte,至于通道数你可以通过设定Channel这个参数来调整; 2、将经过AI Cont VScale 2-byte转换之后的数据,接Decimate 1D Array,有几个通道就加几个output通道,然后接Build Array,同样Input通道数与采样通道数相同。

楼主:
照2位老师改好了,六路。但总图上波形颜色老变,不稳。几路波形各自分开显示后,波形上下间歇跳动,可能哪里还要改???

网友A:
采用速率降低有改善吗?

楼主:
降低采样速率无效。。。。??

楼主(2003-03-19):
又发现一大问题,在本例中(改成4通循环后)取一通道后接频谱仪或谐波仪,测得频率小2.5倍,输入50,测得20.什么问题??

网友A:
是否是程序输入50K采样速率,实际采样速率只有20K?

楼主:
显示频率和采样频率确实相关,还和通道数有关。。。 另,能否提供6通道的有效例子??总改不成功。 照2位老师改好了,六路。但总图上波形颜色老变,不稳。几路波形各自分开显示后,波形上下间歇跳动,可能哪里还要改???

网友A:
请与张斌联系,010-62962789-129。

楼主:
zgdz02@sohu.com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