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步进程序中如何使用CJ跳转

楼主(2003-04-11):
我现在的问题是使用CJ跳转后不能执行下一步,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07-08-16):
好像不能在步进里使用CJ吧

网友B:
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不能使用MC和MCR指令,但可以用CJ指令;
我也是新手,这是在资料上查的,嘿嘿

网友C:
真的不能使用MC和MCR吗?看来我是走进误区了,还以为一样能用呢.

网友D:
不能使用CJ跳转, STL指令中可以使用并列分支,汇合

网友E(2009-06-01):
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是可使用MC和MCR指令

网友F:
CJ功能 不能在步进里使用

网友G:
STL bu jiu xiang dang yu CJ ?

网友H:
你编写完程序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就知道对不对了呀

网友I:
可以用呀!!!我们厂的机子里就有这样的程式呀!!!!!!!!!!!!!!

网友J:
sfc跳转很常用的................

网友K(2012-11-13):
CJ到底能不能用,关注中

网友L:
跳了之后当然不能执行下一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