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AB的高手帮个忙

楼主(2003-04-11):
我这儿有个2个机架 第一个为7槽:有电源模块一块,CPU一块,CBNR模块一块,以太网模块一块 第二个为17槽:有电源模块一块,CBNR模块一块,24V开关量输出1756-OW16I模块4块,220V开关量输入1756-IM16I模块6块 , 1756-IF6I模块2块,1756-OF6CI模块1块,1756-IR6I模块一块. 请帮我用RSLOGIX5000配置一下.最好能说明下Tag命名规则. 万分感谢! songofsun@citiz.net

网友A:
以太网模块先在Rslink里设置好IP地址,在太网上才能通过它找到controllogix5000。另外你所说的配置是什么意思,RSLOGIX5000是编程软件,不是用来“配置”的。

楼主:
其实就是配置IO CONFIG.就象STEP7中的Hardware,Concept中的IO Map一样.我看不懂它的模块地址是怎么分配的.HELP文件里也没找到详细说明.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你在RSLOGIX5000里面IO CONFIG和实际插的位置要配置相同,那么在I/O列表里就自动生成地址了。每个模块一般都有几组数据,有储存你的配置信息的,还有储存卡件状态的。再有就是关于各个I/O点的信号数据的,一般是后缀为.DATA 的文件里面。本地模块叫LOCAL + 槽号,远程的就在CNBR的数据文件的子目录里面!

楼主:
谢谢!虽然觉得有些复杂,不过看来功能很强大。

网友C(2013-07-07):
各位高手,本人求1756-OW16I接线图,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高手,本人求1756-OW16I接线图,谢谢!

下载手册:

1756-td002_-en-e

网友D:
OW16I 接线图

来自1756-td002_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