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型电动调节阀

楼主(2003-04-12):
请问 谁知道哪里有微型电动调节阀卖 尺寸要小于 50×50×70 mm      e-mail zhang_901@dicp.ac.cn

网友A:
电压、通径多少,那类流体,执行时间,所需数量。

网友B(2008-05-02):
电压dc24v、通径10mm,空气流体,执行间断,数量2个。

网友C(2008-07-19):
电动球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电动硬密封球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流量特征可线性化、可取代老式调节阀;
体积小、重量轻;
进口关键零部件、高可靠性
真材实料、确保长寿命;
阀门由不锈钢制造、高档美观;
可选用4-20mA智能调节;
有常温型、中温型、1.6-4.OMPa。
公称通径 DN8-400
公称压力 PN1.6,6.4MPa
阀体材料 铸钢、不锈钢
密封材料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
适用温度 常温型-40~180`C;高温型-40~450`C
不仅适宜控制一般的流体介质,而且尤其适宜控制纸浆、污水、含纤维和微小固体颗粒的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

定货时请说明
1、电源电压:AC220V,AC380V,DC24V;
2、介质类型、温度、压力;
3、开关控制,还是调节控制;
4、何种控制信号,须何种反馈信号;
5、您需要的球体通孔形状或流量特性。
咨询:0755-8153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