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放电设备

楼主(2003-04-12):
单位有很多UPS,直流设备,每年蓄电池都需要放电一次。想用IGBT作个放电控制器,输入24-600V直流(电池)输出电流在5A-50A之间调整,即用电池做电源的恒流的设备,负载端用大功率电阻并联。哪为能给提供个方案?

网友A(2002-06-04):
是要做用电位器控制的可控恒流放电装置吗?600V,50A 功率可不小,准备投入多少来做呢?

网友B:
欢迎到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来做客 www.shkwd.com 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由上海开达地电源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主办,广东九方网络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该网站是一个开放型的网站。成立这个网站的宗旨和目的是为广大电源厂商和爱好者提供服务,使大家在这个电源领域里能得到邦助和提高。 目前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设有1主页、2企业简介、3产品与服务、4电源技术文章、5电源器件资 料查询、6电源市场动态、7资料下载、8网站成员、9实用电源原理及制作、10电源供求及招标 信息、11在线技术指导、12电源标准及政策、13电源智囊团、14网站导航、15、供求信息 、16人才招聘、17电源论坛、18访客留言、19电源企业名录、20免弗个人电源爱好者专栏、 21广告与服务、22在线电子商务、23友情链接、 24网上调查 、25邮件订阅 等栏目 以后将在改版的新网站上建立 企业家论坛、企业管理文章、电源爱好者个人名录、诚信企业推荐、诚信个人推荐 、免弗个人电子电源电器爱好者主页 、 网上展览厅 、企业网站制作 、 技术支持与联系 、 辅助服务、国内大城市地图及相关导购、相关材料价格、 电子网、 电器网 、国家政策法规 、 相关电子版书籍、网上救火车、产品擂台 、青天大包公 等栏目。 为了扩大宣传面和影响,我们己着手在国内主要知名网站及专业网站、杂志媒体上做宣传,相信在 广大电源厂商和爱好者的支持下,二十一世纪电源网站不会 辜负大家的厚望吧。

楼主:
投入得看领导的了,我想我们只能买元件自己来做。实际应该是电位器控制IGBT的开关频率或占空比来控制电流。

网友C:
简单的设备难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最大耗散功类达到600V*50A=30KW。如此大的能量如何处理,没法用电阻。 只能用小功类,可以买电炉丝做电阻,用电流表试探电流,然后连接好。 如果非要恒流,如此大功率,设备要复杂化。 请问:为何不用UPS直接放电???

楼主:
30kw的能量处理容易,我们目前也在用电阻丝来放,空间大的很,散热不用考虑,问题是用纯粹用电阻丝放电时,由于电池电压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想让它恒流是很困难的,我们就是想用个恒流设备来控制电池对大容量电阻放电,并且电流是手动连续可调的。UPS直接放电对电池来说基本上是恒功率放电,但我们的电池手册只有英国的克莱电池提供了恒功率放电曲线。

网友C:
1:可由电池电压的下降驱动相应继电器控制电流.缺点是电流有偏差.比如6-7A,3-4A.并要做几个不同的电流柜. 2:用开关电源芯片控制,比如SG3525.将电流反馈信号取出(不太容易,电流太大),控制IGBT占空比(功率差距太大,占空比调节范围也太大,最好用几只电阻柜.),缺点是电流为开关电流,电路复杂.

网友D:
我们用可控硅,相对控制简单一点

楼主:
主要是范围太大,看来是很难处理,就象罗先生说的,多做几个电阻柜。将放电功率分成2,3个段处理就好些,当然这几个电阻柜可并在一起,需要大电流时就都并联起来,但是这样对操作有一定技术要求。比如24V/50A电流放电时,需要大约0。45欧姆 1。2KW的电阻容量,而600V/3A放电时,需要200欧姆 1。8KW。而400V/20A电流时就得用20欧姆 8KW的电阻。 罗先生,电流信号应该好取啊,我看单位的24V直流设备上就有直流变送器,不过为了能让IGBT模块工作,只能在给这设备加一个220AC输入的开关电源了,毕竟找24-600V直流输入的开关电源很困难。

网友C:
我见过0。1欧/2W的电阻。50A的电流将在采样电阻上产生大的损耗。需用很多电阻并联,精度又成为问题。霍尔电流检测较好,但价格贵(我没用过)

网友D:
IGBY做.五万左右 电阻做,两万左右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以前略考虑过,简单说就作个恒流源就可以了,如果出钱可以的话,我来给你们解决。

楼主(2002-07-05):
事实上,深圳尤尼非斯有成型产品,连充电都带的,但时价格比较贵,并且是固定安装的,领导要求我们自己买配件自己做一个可携带的,或运输能方便一些的,毕竟我们十来个变电所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关于采样直流电流,我看有些厂家的设备上用的那个小东西非常小,只有火柴盒大小。

网友F(2003-02-24):
请问有谁知道能瞬间充电,然后在随后的几分钟能持续放电的设备?如果贵厂没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买到.不胜感谢!

网友G(2003-04-12):
不知道你的瞬间是几秒钟??充电电流是多少?放电电流又是多少? 我做过充电5A 放电30A的设备,,需要和我联系hjf8001@163.com

网友H(2008-01-28):
楼上的分析很值得学习呀!

网友I:
我们用可控硅,相对控制简单一点.也比较经济.

网友J:
负载最简单的, 220V白炽灯,多个串并联成组,控制器用大功率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