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版主请教一个9812的问题,急!

楼主(2003-04-12):
我要用labview实现一个连续信号的存盘操作:信号幅值正负5伏,频率工频,中间出现一些很陡脉冲信号。要求对该信号长时间在线监测。我准备采用双缓冲模式采集数据并写入硬盘,但是labview 提供的对文件操作的模板都不能用于9812,而9812 提供的写入文件函数AI CONT SCAN CHANNELS TO FILE 没有办法用双缓冲模式采集数据(它采集的数据不是放入缓冲而是存入文件)?请问怎么解决?另有一个很初级的问题,怎么建立一个用来写入数据的文件(在labview环境下)? 非常感谢!请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的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9812提供的AI CONTSCAN CHANNELS TO FILE是可以支持双缓冲模式的,实际我们所说的Double Buffer是针对Kernel buffer而言,而非User Buffer;因此双缓冲模式与数据是存入文件或放入缓冲区并无关系。 至于数据文件,你只需要在AI CONTSCAN CHANNELS TO FILE中设定相应文件名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明白张版主的意思。 我在9812提供的PCI-9812 Double Buffered Analog Input.vi 程序上修改:将AI CONT READ CHANNEL 替换为AI CONT READ CHANNEL TO FILE,可以吗? 但是AI CONT READ CHANNEL TO FILE 没有User Buffer ,它采集到的数据怎么传递给下一个框图? 如果您有时间,可以用labview做个保存的简单例子发给我吗?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为cjcqu@sohu.com

网友B:
那你就用userbuffer,然后自己往文件里写

楼主:
我已经改好了,非常感谢! 现在向版主请教9812工作原理,在网上搜索不到相关的内容.请版主给我发一些资料. 我的email:cjcqu@sohu.com

网友C:
版主是否将9812工作原理也给我发一些资料.   我的email:lyq@ncepu.edu.cn

网友D:
PCI-9812的手册的描述不够吗?

楼主:
我再看一下用户手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