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PC3做过PROFIBUS-DP从站?

楼主(2003-04-12):
我正在用SPC3做PROFIBUS-DP智能从站,读写内部双口RAM一直不能通讯成功,不知为什么?

网友A(2002-09-23):
我做过DP从站,你读RAM怎么个不成功法?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你的各缓冲区长度和区域首址计算方法对不对?

楼主:
现在明白了, 因为我的SPC3没有复位 但是与上位机通讯不正常 不知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B:
那位高手有SPC3的固件DPS2?能否发给我一份?

楼主:
有事给我发邮件!

网友A:
你的设备与主站间的通讯不正常不见得是硬件的问题。可能是你在用户程序中对各种报文的处理不正确。你可用西门子的MONITOR记录一下你的设备与主站间的通信报文。

楼主:
MONITOR是什么?它又能做什么?

网友A:
MONITOR是西门子开发的记录并分析总线报文的软件,它是同类似CP5611这样的硬件一同使用的基于PC机的软件。

网友C:
showmen: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从站,但与主站连不了 是不是照PACKAGE4开发包例程配置好SPC3单元 就应该能连上? 再有,我觉的SPC3温度偏高 望指教!

网友A:
从理论上讲,使用PACKAGE4中的程序就可以了,但GSD文件文件必须保证正确,应用组态才会正确,否则一类主站发给从设备的各种报文就不正确。

网友C:
谢谢!showman,有问题再向高手请教!

网友D: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可惜不是很懂啊~~~~~~~~~

网友E:
我的SPC3也是有些发热,应该没有问题,我的从站已经调试通过,主要是将开发包中的源代码结合SPC3的手册读懂,调试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E:
双端口RAM的读写与单片机扩展的外部RAM一样的读写,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F(2003-03-24):
我想买你的东西,,开个价!!谢谢

网友G:
各位老大!有没有SPC3的GSD文件,给我发一份!

网友H(2006-01-18):
各位老大!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H:
各位!谁有DPS2开发包软件,给我发一份!谢谢!!!!tangyongyao@sina.com

网友H:
SPC3芯片固件(SPC3 firmware)的资料能给我一份吗?谢谢!tangyongya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