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数据库记录0.35-0.85秒级历史数据

楼主(2003-04-12):
在项目编程中我在用记录历史数据时,库内不能记录和分辨小余一秒的数据记录,数据记录瞬间小与一秒的数据没有得到记录或显示,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由于项目的要求我们在程序中得对一些少量的数据进行0.35秒的跟踪。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用什么编的程?分辨率小有很多原因,如传感器的分辨率,程序设计的问题等原因都可造成你所述的问题.

楼主:
??????楼上老兄说的我不太明白,不是组态王吗,不是分辨率,,,,,是数据的分辨问题,,就是他分不清0-35--0。85之间的数据变化

网友B:
一般组态软件和plc通信的刷新率不会小于0.5秒。你可以在plc程序中将一些瞬时的事件锁定大于通信周期。然后读出来放到历史库中。事件发生的时间由plc时钟产生。

网友C(2004-07-26):
组态王办不到毫秒以下数据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