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串口

楼主(2003-04-12):
单位购置了几台笔记本(不同型号),但有2台无法通过串口连接设备。想请教诸位大侠,是何原因?有何办法测试? 以后购买时有何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谢谢! 请不吝赐教! 盼复! -----着急的Armor

网友A:
有一种串口转接1394口的专用线,你可以找找看。 我不太清楚你的具体意思。

网友A:
我真搞不懂的,一般笔记本都有网卡,直接网卡连接不就可以吗? 难道你要用串口通讯吗?奇怪。

楼主:
我们就是要通过串口读仪器里的数据,可这两台就是没反应。 我们用了串口转USB,但也不行。 是不是串口电压不够,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 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要求电脑串口输出达到某一个值?

网友B:
USB转232口可以,要驱动程序,转换后为COM3或COM4等,有问题请联系我QQ:39161700

楼主:
谢谢Zhou兄. 还想请教,我们可不可去测串口电压,看看他和不合乎标准,如果不对的话,我就退给他,想请教诸位,有没有一个标准来规定,有谁知道的话,发个mail给我,先谢了。 sh_greatwall@sina.com

网友C:
也许你的外部设备出的不是232串口,这个要确认一下

网友A(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D(2008-09-24):
6楼的对,虽然设备上也是九针口,但不一定就是rs232的,还是先弄明白了!

网友E:
USB转232口可以,要驱动程序,转换后为COM3或COM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