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改变电动机Bo

楼主(2003-04-12):
求助网上大虾,我如何能将电动机输入电源波形,由原来的正弦交变电流改变为较平坦波,使输入电流脉动幅度变小。

网友A(2003-02-17):
“原来的正弦交变电流改变为较平坦波”什么是“较平坦波”? 按你的意思是要使电流的脉动较小,可以加电抗器,但电压波形肯定不是“较平坦波”!

网友B(2003-04-12):
做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