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主电路设计

楼主(2003-04-12):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有二台15KW的变频器,在主电路设计时,是二台变频器共用一只100A的空气开关来控制,还是各用一只40A的空气开关来控制?那一种方法好?优缺点如何?请各位教师指教,谢谢!

网友A(2002-11-27):
当然是各用一只好!

网友B:
keny: 还是各用一个40A的来控制比较好,原因当一台变频器有问题时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在30A左右,100A空气开关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变频控制柜的公司,备用大量的变频与空开控制的图纸,如有需求请回电010-63337611,63336909,63337611

网友C(2003-04-12):
说的对,一对一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