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毕业生做变频供水系统,望赐教

楼主(2003-04-13):
我的题目是变频恒压供水,用的是三菱PLC,要求PID调节,有一主泵和备泵,有各种指示我现在对PLC模拟量的处理和PID调节一点眉目也没有,如能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EMAIL:zhwwin@163.com

楼主(2003-03-08):
请问hoho 先生怎么联系啊

楼主:
我听说FX2N 系列有PID 指令,    [PID][S1][S2][S3][D] 请问各位高手,这几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S3——S3+6 代表PID参数,请问除了 采样周期,比例、积分、微分的常数外,还有哪些参数?    我是学生,做这方面的毕业设计,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很简单就能开始拉,用根信号电缆把变频器的开关量信号连到PLC上,然后在用一根电缆把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速度信号)连到PLC上,把PLC 的电配上,硬件就解决拉,然后通过软件把P。I 。D 值写进PLC (记住各种PLC和DCS的方式不一样)这就解决问题!:)

网友B:
试一下ABB变频器,阅读说明书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回去看看信箱

网友C:
为什么不用S7--200

网友D:
谁有s7---200的编程手册,给我发一份好吗? 我的邮箱:ybpositive@yahoo.com.cn

网友E:
去找菱电!!!!!!!021-64753228 孩子真可怜!哦~哦~不哭~~~

网友F:
用的着PLC吗?我刚完成了一套恒压供水系统,一台变频器一个压力传感器OK了,PLC麻烦啊。

网友G(2003-04-13):
如果是单泵,可以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反馈;但如果是多泵,必须用PLC或其他什么东西(如单片机,PC)。

网友H(2004-04-23):
大家好!请问那位有多泵变频供水的程序,我想要份来学习下,最好是带触摸屏操作的,谢谢!xsm_com@yahoo.com.cn

网友I:
恒压供水,是水厂还是小区,技术要求不一样,我刚做完一个水厂的供水系统,要求复杂,连锁较多,请联系! hou_yan_b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