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接口模块

楼主(2003-04-13):
请教,哪种PLC带有MODBUS接口模块。

网友A(2003-01-17):
我所知道的AB主流产品都有MODBUS接口模块,但是价格符合AB的一贯风格 -- 贵 ! ControlLogix系列的是MVI56MCM SLC500系列的是3150MCM PLC5系列的好像是3100MCM吧,这个没有用过 祝 : 编程愉快

网友B:
西门子三菱的都有啦。

网友C:
MODBUS是施耐德PLC的协议,首选当然是施耐德的PLC。 不过现在的多数PLC都支持这一协议。

网友D(2003-03-31):
我想知道何处有AB公司MODBUS通信模块买。急!

网友B:
to:jjp1965 可联系sun561@163.com

网友E:
冰点说了MODBUS 是施耐德(MODICON)的协议,那么施耐德的每一型号PLC(包括20点的NAZE)都有MODBUS接口,您不用另外花钱买。当然这是MODBUS从口。 若想要主口,只好选QUANTUM了,或TSX 系列 插通讯卡了。

网友F:
其实NEZA也可以做主站,只是性能稍逊一点就是了。

网友G:
施耐德plc中modbus端口一般为从口,但是也可以用作主口,连接从设备,如仪表等。做主口时,必须用ld语言或fbd编程,我用过。 西门子的plc比较便宜。根本不需要任何模块,可以利用自由口编程,即可实现modbus协议的通讯等。

网友B:
ge的PLC也可以,CMM311 OR CMM711都可以作从,HE693RTM705可做主,另外可以用PCM模块编程实现主,VERSAMAX PLC通讯端口就支持MODBUS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