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 数据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3-04-13):
我有一张数据采集卡,型号是IMAQ-1411,装了驱动后可以在驱动的界面上看到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但我想把看到的画面录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有点急,请高手门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有Labview么?Labview里面有函数抓图象的啊

楼主:
有没有可能把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做在CVI的界面上呢???? (就是用CVI编程,把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嵌入在CVI的面板上呢??)要是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我是一个菜鸟,请高手门多多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面板上啊?这样的程序我好象没见过。恕我见识少。

楼主:
我也没办法,人家要求是这样,其实我要做的是把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放在CVI的面板上,作监控用的,这位大大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弟呀????我真的不会做,现在正烦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