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MF-45KW CPU主控板报“ERC”

楼主(2003-04-14):
三肯MF-45KW变频器停电开机后,CPU主控板开关电源坏,修复开关电源后,报警“ERC”。 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主板有故障!!

楼主:
多谢李老师:主板上其他元器件都检测过,怀疑是那两块CPU芯片坏,能买到吗?

网友B:
三垦出现这个报警,一般不是主板损坏,而是受了干扰的自保护。可以通过密码消除的。E-mail:ysying919@sohu.com

楼主:
怎么来消除密码?

网友C:
将参数初始化

网友D:
初始化无效的

楼主:
按键都无效,不能初始化.

网友B:
待我回去以后把密码找到了,告诉各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