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有没有这样的通讯模块?

楼主(2003-04-14):
我们现在做的采集系统用的采集模块为智能型,本身带485接口,由于工程传输距离比较长,接近10公里,采用的采集模块数量比较多,约200多个,由于条件所限,只能采用一条485总线,现在加中继已不能满足要求,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模块,相当于一个分站,每个模块可带一条485总线,对比较集中的一些采集点完成数据采集、打包、并传输到上位机,这样我的上位机只是和这种模块通讯,每个模块即一套485总线的采集子系统。

网友A(2002-05-20):
siemens plc s7-216

网友:
北京和利时公司的PLC FM21x-2BP01(带DP从站接口的CPU)+FM240-1CA00(485接口模块) 或 FM21x-2BT01(TCP/IP接口CPU)+FM240-1CA00

网友B(2002-09-19):
采用每个采集模块连接数传电台,如ELPRO公司的EP105H-D电台就可解决。须详细资料 请查询以下网站,会有惊喜 WWW.FIRSTAUTO.COM.CN WWW.ELPRO.COM.CN 或回信 YANG@ELPRO.COM.CN

网友C:
采用每个采集模块连接数传电台,如固迪公司的GD230电台就可解决。须详细资料可与我联系:0755-83890029 13049418287或上网查询:www.grand-comm.com zzyyqqq@163.com 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美国MDS公司的数传电台,采用点对多点的传输方式 请电:0755-83849417 联系人:刘继兵 深圳华夏盛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2002-12-31):
485协议可以实现多模块的串联,关键是设备有自己的ID,即地址唯一,即时响应与其对应的信号,我想问一下传输介质,是光纤还是无线?电缆传输加何型号的中继器?

网友D:
用无线数传电台也许是更好的解决办法。请去看看我公司网站,一定有一款性能价格比都很适合你的产品,不需要你花很多的钱就可以做好事情。 http://www.sztdx.com E-mail:webmaster@sztdx.com 0755-83584914

网友E(2003-02-19):
如果可能的话,自己设计一个也不是太困难呀。 一个MCU带两到三个串行口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