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价

楼主(2003-04-14):
请问11千瓦的变频器及配套的可编程控制器和触摸屏,用什么牌子的质量和价格都比较好.最好给我报个价.dc3366@sohu.com用量比较大.

网友A:
用丹佛斯的变频器,质量好,价格稍贵一点, 丹佛斯有两路继电器输入口。 或者用国产深兰的SB60矢量型变频器价格低一点,应该是理想的选择 价格大约在5500左右。

楼主:
价格高了接受不了.不知道哪个进口牌子价格低些,LG?明电舍?....

网友B:
最稳定,全面可靠的是三菱。变频,PLC,界面都有。只不过价格不是很低。返修率好象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