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连结PLC

楼主(2003-04-14):
iFIX 3.0 Demo版能否连接设备. 例如:三菱PLC.

网友A:
安装驱动

网友B:
安装iFIx时根据需要安装相应的PLC驱动,如下供参考 PLC – 三菱 Mitsubishi MIT:6.x 版本驱动,使用 Mitsubishi Protocol format one 通过串口连接 A 系列 PLC,支持 CPU 类型 AnA、AnN、AnS、AnU。支持 95/98/NT多种平台,支持的三菱通讯卡类型有:A1SJ71C24、AJ71C24、AJ71UC24。 MIE:6.x 版本驱动,以太网 TCPIP 方式连接 MELSEC – A PLC,支持 MELSEC PLC CPU 类型:AnN/AnS, AnA, AnS, AnU, 使用 MELSEC 网卡 AJ71E71 通讯。支持 WIN95/98/NT 平台。 Mitsubishi FX NET Driver:第三方 OPC Server,供货方 softwaretoolbox,支持所有 FX、FX2C、FX0n 系列,支持 FX NET RS-485 Multidrop 连接方式。有拨号连接,可单独运行。 MEL: 支持三菱 MELSECNET 10 光纤网络连接方式,正处于调试之中。

网友C:
谁有Mitsubishi FX NET Driver给我一份,我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