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KW的电机能否直接启动

楼主(2003-04-14):
求助:本人正在设计一台机器,有一台30KW的电机,由于特殊情况,不便采用星——三角启动, 所以想直接启动,但不知30KW的电机能不能直接启动?请各位有经验的技术前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3-04):
资金多用变频,姿金少用软起。变压器容量大,可直接起动,但是不建议使用,会让人觉的你没水平。

网友B:
变频或软起动器

网友C:
看负荷:传动一般离心风机,在上级配电容许时,可以直接。有这样用的。比这大的电机还有呢。

网友D:
如变压器容量大,可直接起动

网友E:
使用降压启动柜

网友F:
空间大,用降压; 空间小,用软起; 变压器足够大,直接启动。

网友G:
建议按照电气设计规范的要求设计,不能想当然地去做,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也有相应的设计规范,也可以参照通用电气设计规范设计,但要考虑行业特点。

网友H:
你的电机是带动什么样的负载的,

网友I:
按要求15KW以上的电机不能直接启动。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大的话也可以。不过会影响空开,接触器使用寿命。恒转距类没什么问题。 风机水泵类可以考虑用变频器,软启动做

网友J(2003-04-09):
辛苦水手说的对,电机能否直接启动与该所在动力系统的变压器的容量有关,该有计算公式的,电机原理一类的书籍上都有,我原所在公司30KW风机就可以直接启动的,配变为1250KVA。

网友K:
loneangel说的对,15kw以上不能直接启动,启动的办法很多,干吗要直接启动

网友C:
37kw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J:
在配变容量容许时30kw电机在直接起动情况下选用100A交流接触器就能完全满足,但不能选用60A的,

网友C:
楼上,点到了。JUST THAT! IT IS TRUE.

网友L:
如果是重载,直接启动有危险,建议不要采用,想别的招,不过我见过90KW的电机直接启动,不过人家电力容量足,接触器也大.

网友M:
电机容量在变压器容量10%以下都可直接启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