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旋转编码器是坏了吗

楼主(2003-04-14):
这样的旋转编码器是坏了吗?我的一台设备上的旋转编码器轴在低速转动时,高速计数器上显示的脉冲数正常,可在高速时出现不计数的情况(一个脉冲都不计),旋编的分辨率是2000,如果是分辨率不够,会产生漏码,也不会一个都不计啊?为什么?我与旋编相配的高速计数器接收频率是2000,是旋编坏了吗?恳请赐教。

网友A(2003-01-06):
找我买一个吧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计数器和编码器不匹配。在这里你忽略了一个问题:码盘的分辨率2000高速转动时可能产生2000个/分钟的脉冲,而你选择的计数器只有2000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大虾,我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我自己还是不明白。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把由编码器输出的A,B两相只取了A相到计数器,就可以了,我后来又只输入了B相。比较发现A相输入时,计数器计正数,而B相输入时计负数,难道是A,B抵消了?据我所之,A,B相只是在相位上相差90度,应该不会抵消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编码器?我孤陋寡闻了。还有就是有的编码器有Z相,又是怎么回事?小弟不太明白,请各位大虾指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C: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应该是你的PLCI/O口的响应频率不够,不防接在高速口上试试 第二:A,B两相相差90度,用来判断编码器的转相,如超前,则正转,如滞后,则反转,可用以双向计数. 第三、Z向是零相,编码器每转一圈,Z相输出一个脉冲 欲知编码器祥情,请发E-MAIL:SUNXVDONG@163.NET

网友D(2003-03-09):
问题在于:频率不匹配 只检测到b检测不到a当然显示负值

网友E(2003-04-10):
我的编码器情况正好相反,编码器轴在不动的时候,有计数现象产生,几位高手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呀?

网友F:
日本原产koyo TRD-J10-SW,五线,电源:DC+5-+30V,轴径是8mm,一共有两个.要不要?只要RMB250就可。保证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