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变频器输出的测量

楼主(2003-04-14):
变频器输出测量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很多是PWM的方波,普通的一般检波方法根本我方测量,用一般的表计很难准确测量。而电流波形由于通过了电动机,电动机是一个比较好的低通滤波器,其波形基本是正弦型式的(当然有较大的失真),采用一般的表计可以进行测量,但是精度比较差。 对于电压,由于输出是PWM波形,即使采用均方根检波类型的仪表也很难准确测量。如果对于电压输出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用均方根检波类型的仪表进行测量了,而且精度还可以。低通滤波的带宽要愿意小于PWM输出波形的频率,要愿意大于50HZ,一般PWM的输出在几KHZ,而电动机的频率在50HZ,低通的带宽可以取300~600HZ,滤波器的阶数取一到二阶。 对于电流,可以不通过低通,直接用均方根检波类型的仪表进行测量,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个一个低通滤波器进行测量。 对于功率 和无功时间是比较难测量的。因为引入了滤波器带来附加的相移,即使测量也只能是粗略的。 另外如果采用微机型变送器,必须具有频率跟踪功能,否则会引起较大的误差。

网友A:
需要用专用的测量仪器, 如果只是测量电压还比较容易,找一根高压探头就可以了。但都测得话,就比较麻烦了,我正在开发这种测量设备。 当然,国外有产品,比如lem的,前段时间学校刚买了一台,20万左右。

楼主(2016-03-18):
T1420测量电压与频率关系(可测变频器输出电参数,400HZ中频电源电参数)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57&fromuid=2

(出处: 腾控科技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