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转编码器是如何计量长度的?

楼主(2003-04-15):
在NB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中,怎样才能用好高速计数器?请赐教!

网友A:
很简单,比如1000P/R的编码器,旋转一圈发出1000个脉冲信号至PLC高速计数口或高速输入模块.不管编码器和传动设备同轴安装还是用从动盘测长,你只要知道一圈多少长度,什么都好办了 比如,电机转一圈,工件位移100毫米.对高速计数器值来说:1(脉冲)=100/1000毫米;对位移来说,1毫米=1000/100个脉冲. 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请参考相关PLC编程手册 非三言两语所能说的清. 0510-5168161-102 彭

网友B:
RI/πD就是一毫米的脉冲数,这里的R:旋编旋转一圈的脉冲数,I:减速比,D:曳引轮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