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2采样频率

楼主(2003-04-15):
PCI-9812 Double Buffered Analog Input.vi 例程在采集时采样频率最高只能达到100K/S,再增加就死机了.请问怎么解决? 工控机配置:塞扬1.2G,内存250M,20G硬盘.

网友A:
应该不会。你可以先用PCIS-DASK的double bufferd DMA例子试试,看能否上100KHZ(我以前是过1M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