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MODICON远程I/O接地问题

楼主(2003-04-15):
我还有一个具体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那就是,MODICON有一种远程网络,分为主站和远程站。即所谓的RIO。我想请教 主站及其远程站的背板接地问题。有两种说法, 1)主站与远程站的地,用一根电缆连接起来,然后在主站端接地,接地电阻小于 4欧姆。 2)主站与远程站的地各自在现场接地,彼此是通过大地相连。接地电阻小于 4欧姆。 我不知道,哪种接地方法好? 我的EMAIL:ZXMZXMZXM@EYOU.COM

楼主(2003-01-22):
这问题,也有点麻烦,困扰我很久。

楼主:
dindin,谢谢,你和我想的一样,但这样就要敷设一点几公里的电缆了,造价就上去了。。。还有好办法吗? ZXMZXMZXM

楼主:
这样的问题,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A(2003-04-14):
第一种最好,抗干扰是相当重要的,即便是用这种方法,效果也不太理想,我厂就是这样接的,采用了双同道远程站,变频器运行时,总有一个通道无效,停车时都正常,也许modicom的抗干扰能力太差,西门子的要好多了。

网友B:
我的个人经验: 1,若干扰严重的场合底版与PLC柜壳应当隔离(绝缘)。 2,在远程站各自的地点接地(单独地线), 3,如车间有单独的计算机或仪表接地点都统一接到此处更好。 重要的,千万与车间动力接地隔离,因为我们国家工厂接地太不规范,各个厂差异很大,动力设备起停时地线浮动非常大,PLC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干扰。

网友C(2005-11-24):
PLC1234说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