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水排水自动化技术(SCADA)中的无线通信技术介绍

楼主(2003-04-15):
计算机自动化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技术又称为计算机四遥(遥测、遥控、遥信、遥调)技术,在给排水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就城市自来水公司而言,其企业特点是:分布式、集散型、网络化、全开放。为了安全、稳定、可靠地管理好遍布全城的供水管网,一定要有一个满足其企业特点的、现代化的、先进的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SAS)。 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SAS)的基础是企业生产过程实时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而一个可靠完善的SCADA系统的建立,依托于高精度/智能化的一次仪表获取信息,依托准确无误的通讯手段传输数据和高效快捷的计算机处理能力。 城市自来水SCADA系统可划分为5个组成部分:水司控制中心、水厂分控中心、管网加压站和水源井监控站。如图1:
图1 自来水SCADA系统结构框图 SCADA系统一般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完成整个系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使用的设备为无线电台。无线传输一般采用主从应答方式,主站利用无线网络下达命令,从站接收到命令后,执行相应操作,产生回应。回应可以为数据,也可以为系统信息。一般地,城市自来水公司生产过程自动化监控系统(SCADA)包括:水司控制中心、多个水厂分控中心、多个水厂监控分站、多个水源井监控站、多个管网加压站和多个管网测压站。除一个水厂内各监控分站比较集中外,其他监控站点有可能散布在城市的其他区域。因而通讯系统要考虑城市地形、地貌的影响。正是由于自来水SCADA系统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特点,我们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划分区域,有线无线结合的通信策略。具体是:以一个水厂为一个通信区域,水厂分控中心为通信控制中心;水司控制中心与水厂分控中心采用联网通信方式(微波、卫星、光缆、电话线、无线电等),水厂内部各监控站点与水厂分控中心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电台),水厂管辖下的取水、供水管网监控站点与水厂分控中心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电台)。系统通讯方式示意图见图2。
图2 系统通讯方式示意图 无线数传电台是SCADA系统通讯的重要元素。对于具有分布式、集散型、网络化、全开放特点的企业,其SAS/SCADA系统的建立,承上启下的无线数传电台异常重要。在现代水厂自动化方案中,无线数据采集/传输是由专业的数据传输电台来完成的。基本上采用的网络结构如图3所示:以MDS2710A为例
图3 水厂网络结构图 中心站的上位机运行组态软件,通过主电台与远端电台以轮询方式通信,远端电台下可以连接PLC、RTU或数据采集设备等,电台工作于专用数传频段(223-235MHz),数据接口均为RS-232,传输速率由300-38400bps可选。上图这种点对多点典型网络的中心站覆盖半径依地理状况等因素不同可以达到30-50公里。(要提到的是,MDS电台还提供用于中短距离传输环境下使用的OEM电台,其使用环境、模式、指标等和MDS2710A基本相同,但价格上比较经济。) MDS SCADA数传电台介绍 美国MDS公司的SCADA点对点、点对多点数传电台适用于定点、定向、长距离、小容量数据传输,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配给、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河流监测和环境检测、金融网络和彩票系统等领域的SCADA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产品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传输速度快等特点。 产品概述 MDS充分应用最新的设计技术来提高用于多址系统中特许的窄带的数据遥测无线设备的性能和容量。MDS SCADA电台利用数字信号处理(DSP)和表面安装技术为用户提供优良的无线电性能及可靠性。

性能参数 ●传输数率高达9.6kbps/19.2kbps ●数据传输转换时间快(Tx-Rx-Tx),仅为7 ms/15ms ●接收灵敏度高,-110 dBm(BER10-6),为业界少有 特性 性能优越 ● 采用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 ● 外部全铸铝结构,坚固耐用,满足工业级的要求 ●一体化结构,电台内置9.6kbps的调制解调器(MODEM),也可内置模拟RTU(可选件) 使用灵活 ●每个电台可配置为主站或远端站设备,只用一台PC就可完成现场测试 经过实地测试和应用,MDS公司SCADA数传电台可和AB、Modicon、SIEMENS、OMRON、Honeywell、GE、ADVANTECH、HollySys等公司的产品完好结合,工作稳定。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作为MDS北亚区唯一杰出代理商,非常欢迎您能和我们探讨行业技术新知,共同进步。我们的电话:010-62195094/5095

网友A(2002-04-12):
我对这个“给水排水自动化技术(SCADA)中的无线通信技术”非常感兴趣,我想问一下“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有关负责人,不知道这套系统需要多少钱,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技术运用到其它方面去,不知是否可行,譬如讲,一个车队,一个船队,一个机务段,它都有一个油库,并有若干“车”“船”“内燃机车”,它的燃油分布就象“图3 水厂网络结构图”一样,问题是这些“车”“船”“内燃机车”大多时都是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给水排水的这种自动化技术(SCADA)中的无线通信技术可用在这种动态的移动的“供油系统”吗

网友A:
我需要了解一下此产品的价格和工作环境

网友B(2002-06-05):
我公司正在做水厂的SCADA系统请给详细的产品资料

网友C:
105H-D无线智能测控终端可以通过无线方式进行RS232或RS485连接。105H-D无线智能测控终端可以用来代替与PLC、数据库、计算机及智能变送器连接的串口电缆。105H-D简单易用、安装简便。它使用UHF波段,这一波段在大多数国家不需要申请频点*。模块的无线发射器、接收器、电源、串口以及微处理控制器均封装在工业铝质外壳内。 简单、可靠 105H-D内部的无线接收器可以双向通讯,模块可以检测并且控制信息的传递。105H-D不仅适用于简单的系统,也适用于复杂的系统。105H-D可以在透明方式下工作,主设备须进行错误校正和通讯控制。如果主设备通讯性能较差,105H-D也可以进行定址、错误校正以及通讯控制。105H-D也可以接受Heys命令用于选择地址。 传输速率高 主设备可以通过RS232口或RS485口与105H-D无线智能测控终端连接,传输速率可以达到38.4Kb。105H-D具有4K字节的缓存,进行无线发送时,可以发送45至300字节的数据包,速率可达到9600字节/秒。因此,105H-D无线智能测控终端不仅价格经济,而且非常实用。 无线通讯 105H-D工作在400 - 500 MHz UHF波段,在大多数国家是不需申请的。105H-D的发射功率在10mW至500mW之间,满足大多数国家的低功率限制。105H-D可以与其它用户在公开波段共同使用,且工作可靠。105H-D的传输距离10mW1.5公里,500mW10公里,速率可达到9600字节/秒。105H-D也可以充当中继,最多可组态5个中继,传输速率可以设定从1200至9600字节/秒,半双工。 RS232/485 105H-D与主设备的连接使用RS232双向或RS485单向。RS232连接可以进行标准CTS/RTS控制,105H-D可以当作DCE设备工作。CTS/RTS信号也可以组态用来反馈105H-D输入缓存的状态,或用来反馈远端模块的CTS/RTS信号。RS485连接是工业标准双绞线连接。每个无线智能测控终端有一个串口连接(RS232或RS485),在同一系统内,不同类型的串口数据可以连接到不同模块上。 105H-D接受数据在75至38400波特率之间。可以组态10或11位,7或8个数据位,奇/偶/无奇偶、1或2个起始位和停止位。105H-D可以连接几乎所有主设备。 *受限于各个国家的无线电使用规定。

网友D:
在我们国家,400 - 500 MHz UHF波段,使用单位主要是公安、司法、铁路等主要行业占用。只有很少一段单工频点,也是留给其他工业及企事业部门使用的,但也必须申请。

网友E(2002-07-05):
目前国外一些SCADA设备的通信频率和我国无线电管理所允许使用的频率不一致。所以应先申请频点,然后选设备。

网友F:
无线以太网能满足低功率限制的要求,又工作在2.4G开放频段上。不知华讯做不做11M的无线以太网,我们的Optilogi RTU是低价的模块化的以太网控制器,全透明实时。安控的RTU读每口油井的数据为5分钟,用Optilogic只须50毫秒,可以帮助查漏、防盗、设备点检、远程闭环遥调等,后面这些功能都是一般非工业以太网RTU做不到的。请参阅我们的网站:www.genesystem.com.cn

楼主:
我们也有WLAN的资料。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2003-03-13):
我公司正在做水厂的SCADA系统请给详细的产品资料 .

网友G:
to 42130072: 我认为给水排水的这种自动化技术(SCADA)中的无线通信技术在这种动态的移动的“供油系统”中没有太大的用处,原因如下: 1.通信距离的限制,无线通信在没有中继的地方只能传送30公里,超过这个距离就要加中继站,而你很难保证所有的移动目标在通信距离内。 2.视距问题,无线通信要求他们之间的天线间可视,不能有大的障碍。 你可以用短消息试试。

网友A:
SuperE RTU(远程测控终端)主要面向小型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该RTU不但可以单独使用,实现就地显示、控制,更可以很方便地组成SCADA系统,实现网络化的管理。具有性能卓越、功能全面、使用方便、性能可靠、体积小巧、安装方便、选型灵活、性价比高等优点,可以在市政、化工、电力、石油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一体化设计,结构合理,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 配置合理,具有很强的现场适应能力。 强大的软件功能,可以满足各种灵活控制、复杂运算的要求。 具有RTU和PLC的双重优势,应用灵活。 灵活的通讯方式,标准的通讯协议,可方便地组成SCADA系统。 现场监控和远程监控兼备,为系统操作诊断维护和升级提供了方便。 工业标准设计,能够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 SuperE RTU具有系列多种产品,多种不同I/O配置,更强适应能力 充分的可靠性设计,严格的质量检验,为用户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典型应用 供水自动化控制 城市水处理自动化控制 热力网络管道自动化控制 通用工业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 油田油井工艺参数检测与生产优化控制 油田集转油站、油库、采油计量站的监控 气举油井控制和天然气流量计量 热水锅炉、工业蒸汽锅炉监控 水源井、扬水泵站远程控制。 管道泄漏检测和阀门控制及管道流量测量 明渠、水闸及水位的检测控制 大气环境和水质监测 电力系统参数遥测遥控 基本配置(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型) I/O数据类型:AI.AO.DI.DO.PI, I/O接口数量0-35路,可任意组合 输入信号类型 0~20mA /4~20mADC电流信号 0~5V/1~5VDC电压信号热电阻信号 热电耦信号继电器触点信号 状态电平信号 0~10KHz脉冲信号 输出信号类型 0~20mA /4~20mADC电流信号 0~5V/1~5VDC电压信号继电器触点信号 状态电平信号 A/D D/A分辨率 12位 温度特性 使用温度 -40℃~70℃ 储存温度 -50℃~80℃ 通讯方式 串行口 无线电台 租用电话线 专用双绞线 显示方式 图形LCD 操作方式 远程操作 现场按键操作 供电方式 220VAC 24VDC 12V太阳能电池 自身耗电 <7W 现场电源输出 24V±5%×0.5A 外形尺寸 447×250×131(mm) 软件配置 梯形图语言编辑器 C语言编辑器 屏幕组态编辑器 email:xjecho@ech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