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 de334 的问题

楼主(2003-04-15):
我用的是moxa的de334串口服务器,现在做测试,将rj45接到计算机的网卡,rs485经过485到232的转换以后接到计算机的串口,现在有如下问题: 开RS232终端调试和RS485终端调试,从网口发出去的数据,串口可以收到,但是从网口发出去的数据串口收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03-01-21):
"从网口发出去的数据,串口可以收到,但是从网口发出去的数据串口收不到",这句话如何理解?

网友B:
MOXA DE-311产品 有多多的工作模式,不同的工作模式有不同的参数设置。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当地的代理商,也可以找MOXA在各地的办事处啊!

网友C(2003-04-15):
能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吗?

网友C:
DE-334是MOXA Nport系列中将RS485协议转网络协议的产品,针对一般应用中,对于您的工作DE-334相当于一个透明的通道,您只需要按照COM口的方式进行远程设备的控制。如果您的使用是安装MOXA提供的驱动程序并虚拟响应的串口而产生的信息无法传输的状况,您可以先检测一下线序问题(最简单却也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正确的线序在MOXA的产品说明书中找),同时检查DE-334的设置是否正确,如还有问题,可通过MAIL联系或与您所在地的MOXA一级经销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