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moxa de334

楼主(2003-04-15):
我用的是moxa的de334串口服务器,现在做测试,将rj45接到计算机的网卡,rs485经过485到232的转换以后接到计算机的串口,现在有如下问题: 开RS232终端调试和RS485终端调试,从网口发出去的数据,串口可以收到,但是从网口发出去的数据串口收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03-01-21):
MOXA DE-334 有多多的工作模式!比如TCP SERVER和TCP client,UDP S/C等等。 不同工作模式 有不同的参数设置和应用。 具体的你可以找MOXA 办事处啊,他们总应该知道啊。 也可以和我联系 0571-88866643 严

网友B:
MOXA全国最优惠的价格了,需要的与我联系吧。 0755-83621269-22 szlooks@sina.com.cn 张先生

网友:
我的DE334下挂在HUB下,然后经RS485-RS232转换器与电脑串口通信,DE334与RS485-RS232转换器距离近时发收都正常,但距离较远时也会出现丢失字符的现象。

网友C(2003-04-15):
MOXA质量+海豚服务=您放心 详情垂电:021-36174231 高先生

网友D(2008-11-06):
MOXA很不错,就是价格高点儿。

网友E(2008-12-16):
连接线应该是交叉线,如果不是就改直连线,距离远的话就降低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