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关于双机热备

楼主(2003-04-15):
不知INTOUCH是怎么实现双机热备的 请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A:
请说清楚,是实现上位的热备?还是下位的? 要是上位好像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B:
INTOUCH热备:需要两台或两台以上工控机,并且在每台机器上安装一套运行版INTOUCH软件。但必须有一台安装开发版INTOUCH软件。

网友C:
HMI 的 热备可用IOSETACCESSNAME()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