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08调速器问题

楼主(2003-04-15):
我使用欧陆508直流调速器通过电压调整,不是控制电机而是通过调整电流来控制磁力,但没法调到180V,最高只能达到120-130V,请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2008-11-28):
这个是因为你的控制器是用电流来控制,它控制的是电流,不是电压,电压的波动是随着温度而变化的,要是你真想让它达180V,可以设大电流,这样就可以上去了.要么就用电压控制方式 ,这样就可以保持在180V控制了.

网友A: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邮箱:oulu59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