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 37KW P9S无法启动

楼主(2003-04-16):
模块、电容及整流块均完好,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主接触器吸合,但散热风扇不工作。面板操作时,按运行按钮后,显示0.00HZ,且按增加频率按钮,显示数字闪动但不增加(控制线路板上的绿灯闪动),无电压输出,故电机不运转。请教各位大虾。急!!!!!

网友A(2002-06-29):
电源板坏了,WXY5172@sohu.com

网友B:
是否有接通起动线(FW-CM),接通才能启动!

网友C:
故障代码是什么?从此查!

网友D:
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按照说明书接的、设置调速控制是否面板操作方式等参数,在按楼上有位已经回复的检查FW-COM或RW-COM是否没短接(外部继电器接点连接,该端子是选择正反转及控制输出的端子,启动后不短接变频器就没有输出)。

网友C:
此机器的风扇应该送电就转,风扇不转说明但接触器吸合说明380/220的变压器好,风扇坏。

网友E:
将FWD和COM短接,如以短接,是电源板的检测回路有故障。 沈阳大方电气有限公司 孙春雷 13066681233 024-83950203

网友F(2002-09-20):
我认为可能是外部急停端子接法不对,可造成无法启动

网友G(2003-04-15):
我估计:为了保护变频器不致烧坏,散热风扇不转时,不允许变频器工作,你吧风扇修好!有些变频器风扇上有个回馈给控制板,富士的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