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3-04-16):
哪位朋友用计算机控制过台达变频器VFD-B,我用ASCII方式已经可以很好的通信,但用RTU方式始终不行,那位朋友有类似的经验,请指点,先谢过各位! EMAIL:CHB22@21CN.COM TEL:86-28-7777044

网友A:
台达B系列用MODBUS的RTU模式通讯很难处理,我也试过,但我放弃了。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一通讯例子,你可看一看。另外在www.chinakong.com网上有一个通讯监控软件,你可参考。

网友B(2004-03-23):
对,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这个情况,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