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有关OPCcomn_ps.dll 版本问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03-04-16):
为什么连接用wincc5.1做的OPC服务器时,Wincc服务器会报opccomn_ps.dll old version installed.(opccomn_ps.dll 安装了旧版本)

网友A:
opccomn_ps.dll 选定后用右键, 选取属性有个版本号!

楼主:
版本号:1.1.0.0,opccomn_ps.dll不是随Win2000server(SP2)一起被安装的吗?

网友A:
不是 到opc找个最新的就行了!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问SIEMENS公司的技术支持,好象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是不是装了其他OPC软件啊?我以前就装了一个!

网友B: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由于我系统重做了,刚才试了一下,没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WINCC5.1只认旧版的OPCCOMN_PS.Dll(版本1.0.0.2),也就是只认WINCC原装的,当新装最新的OPC组件(用于枚举OPC服务),他就要报错。只要将旧版的OPCCOMN_PS.DLL 覆盖新版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