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请教:MODBUS 通信实现

楼主(2003-04-16):
向各位请教关于MODBUS的问题,单片机作为从设备如何实现MODBUS 通信输出,03号功能的HR保持寄存器如何在单片机中设定?谢谢!

网友A:
HR保持寄存器就是一个16位字长的整形数,你收到03命令后,将你定义的某个内存字或寄存器字送出到串口(当然要组织成MODBUS应答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