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perE RTU

楼主(2003-04-16):
提到RTU和PLC的区别:   整合能力: RTU比PLC更强,RTU适合大的非过程控制系统。   通讯能力: RTU多种通讯方式 RS485 。电话。电台,手机,GPRS,以太网等等   计算能力:可以实现PID控制,浮点运算,等等   安控SuperE RTU,国内品牌第一 其中SuperE的通讯方式非常之多,不仅包括无线电台,还有以太网,GPRS,RS485,拨Modem等方式。
每种通讯方式都可以通过编程实现,SuperE具有很多的应用程序模块。 二次开发,方便,简单。

楼主(2002-09-16):
不错,通讯方式灵活,编程怎样实现,客户自己开发吗?

楼主:
Eladder和EMC 由功能模块及函数,直接实现,减少二次开发过程

网友A(2002-11-15):
在无电网地区,如沙漠地区,请问RTU电源如何解决。

网友B:
可采用成熟的太阳能电池解决。

网友C:
要说使用GSM MODEM 还是要选择北京华荣汇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那真叫个好,不使用AT指令多好呀,网址:www.mecer.com.cn

网友D:
据我所知,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MOSCAD、澳大利亚艾克新公司和埃波罗公司的 RTU也都不错!安控的superE应该是加拿大control microsystem公司所生产的RTU的中国版本。 期待中国自己的RTU品牌

网友E:
做数据采集,并进行处理,你们建议用RTU 还是PLC,我对RTU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网友F(2002-12-24):
RTU,It Have Passed

网友G(2003-04-16):
由搂上几位仁兄的帖子,我认为RTU更强调的是通讯能力,其他与PLC 无多大差别!

网友H(2006-08-15):
我见MODBUS RTU,说是RTU内核,请问你的RTU是一种产品,能解释一下RTU这词么?

网友I:
RTU--Remote Terminal Unit 是一种远端测控单元装置,壳现实对工业现场信号的采集和对现场设备的控制。它的主要特点是:能适用恶劣的地理环境,优良的通讯能力,大的存储容量,强大的计算功能,适合于在恶劣的环境下作为远程无人职守站点。

网友I:
MODBUS RTU指的是MODBUS协议中的一种,还有MODBUS ASCII、MODBUS TCP等。

网友J(2006-12-19):
楼主就是广告王子!

网友K:
  请问谁有RTU560的资料,560上面的模块的名称和功能介绍资料。我是新手,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L:
 雅各宾:
   欢迎深入了解RTU,RTU最初是应用于电力和石化的高端场合,由于要求具有极高的技术指标和可靠性,价格非常昂贵!通俗的理解:相当于PLC,但要求比一般的PLC高,相当于数据采集模块的组合,但要求比一般的数据采集模块更高。既能应用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也能应用于恶劣的电磁环境,不但在防雷方面具有优越性能,还在通信方面表现灵活。真正了解过国产高端控制产品如电力综合保护,RTU等的工控朋友或用户,不再怀疑中国人做好工控产品的能力!

网友L:
还有一点,我对精品的这个词的补充:精品是大量使用接近于零故障和零维护,用出来的!

网友M:
补充一个移动通讯解决方案=力控+GPRS+RTU

在SCADA系统的远程通讯方式上,移动网络的普及为替代传统的拨号、电台提供了可能,力控软件利用移动网络在石油、水利、热网、能源、水厂等多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点如下:
力控数据服务器只需要利用ADSL或者静态IP就对多个远程设备进行通讯,数据为并发处理、完全透明的解决方案,消除了一般国内组态软件将GPRS网络绑定虚拟串口以查询方式访问造成数据传输不稳定的隐患;
心跳维护周期可单独设置,有效的流量控制机制保证了远程应用中节省通讯费用;
所有设备的驱动程序支持通过移动GPRS、CDMA网络与控制设备进行通讯,力控节点与其远程力控节点也可以进行移动通讯;
力控支持设备主动通过GPRS上传数据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支持移动APN专网固定IP等方式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