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楼主(2003-04-16):
你好:: 请教: !SetDevice(设备1,6,“Write(C39.1=-12.34)”) 上式中的 " c"是什么意思? "39"有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一个寄存器的地址是 &H12A 怎样才能把它的内容设为"10001"

网友A:
Write(C39.1=-12.34)是针对设备1的设备命令,不同的设备的设备命令格式是不同的,相应的设备命令中的参数也是不同的,具体可以参考一下相应设备的帮助! 不知道您使用的什么设备的寄存器地址是&H12A,具体问题可以电话联系:010-62979682找技术支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