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离心机为什么启动的时候老是过流

楼主(2003-04-16):
离心机为什么启动的时候老是过流,它的启动时间不能设置的很短吗?

网友A:
离心机启动时惯性很大,加减速时间都应设置长一些,如200S、300S,同时补偿曲线不要设置太高。载波频率尽可能的低。

网友B:
还有启动频率加大一点!!

网友C:
加减速时间都应设置长一些,启动频率降低一点!!

网友D:
最重要的是要选择具有防跳闸和过载能力强的变频器!

网友E:
请选用三垦变频器的防止失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