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口问题求解

楼主(2003-04-16):
大家好,我看到有人说485接口是db-9的,那么,485与pc如何相连接呢? 听有些人说还要将485转成232,然后才能和pc相连接?是这样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使用485不是一定要用到232了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要经过RS-485/RS-232转换器的,也有的是计算机内部插个485通讯卡,DB-9的定义不同厂家的也不一样

网友B:
可参考泓格 I-7520 RS-232/485 转换器 (二线式485)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PC 与此颗转换器之间采用标准 DB-9 RS-232 cable (1头公,1头母) 详细接脚可参考该转换器手册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7520.pdf 某些旧式的转换器, 使用 jumper 作设定; 因此在同一个 RS-485 网络上, user 只能使用一个固定的通讯 baud rate, data format. 泓格 I-7520 则使用自行研发的 Self-Tuner 技术(拥有多国专利), 可即时自动调变至各种 baud rate, data format; 完全不用 jumper 去调整. 因而在同一个 RS-485 网络上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设定, 可以提供 user 最大的方便性与适应性. 在转换器的选择上, 得特别留意这些小细节才好.

网友C:
一般RS-485 必需经过RS-232 或 USB才能与Host-PC 沟通没错. 而其实RS-232 也是经过讯号转换才能与PC 沟通的. 因为Host-PC 只能接受TTL/COMS(0~5V)讯号,但RS-232则是(+/-12V)的讯号. RS-485 signal àRS-232 signal àTTL/COMS signal (Host-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