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历史曲线

楼主(2003-04-16):
请问力控,我在2.6中定义的历史趋势曲线为什么不显示?好象取不到数据。

网友A:
您看看您引用的数据库点参数是否已经指定保存历史数据。您以后对力控有什么问题,可直接访问网站;www.sunwayland.com.cn 在其中的力控论坛中发表,就能直接接受技术支持.